测量问题,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9-01-18):
我的理解,前者限制圆柱面上的直线,后者限制圆柱轴线,前者是不是我们经常用千分表+V形块 测量出来的?
后者怎么测量的?

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看不动你说的是啥,根据你图形的解读就是举例说明圆柱的直线度标法和要求。而测量有另一码事,图形提供的不是测量方法。
看第二张图意思要求圆柱直线度在0.1以内,也就是直线度在0.1以内而圆柱度椭圆状态下也在0.1以内就合格。
而第四张图是直线度在φ0.08以内并且相对于孔的圆柱度,也就是外圆直线度在0.08以内现对于孔来说,但是多了个φ,就变成了按极坐标位置测量要求了,这要求的基准要么以孔中心点来测量外径要么以外径为基准来约束孔。φ0.08算出来的公差是外圆与内孔直线度0.08以内,而位置度在0.04以内,大概0.035以内这个样子,具体数值自己算。那怎么解读这意思呢?也就是内孔为基准的话,假如是正圆,而外径的尺寸从上端可以往里小0.04到下端外外大0.04以内都为合格,相当于横着看内控的轴线和外径的轴线是不平行的,在公差内判定合格。
一般公差要求不严的会标第二张图方法,要求严一些的都是用第四张图方法。

网友:
测量方法吗,第二张图的用你的方法已经能够测量了,第四张图可以用投影仪,或转动支架,理论上以内孔为基准旋转工件,打表外径上端中段末端,跳动0.035以内合格

网友:
一个三维不规则线 将其包容形成直线度 有三个姿态 (俯仰、偏摆、倾斜)。   两个方向[水平方向、竖直(垂直)方向]
前者是直线度中的俯仰,竖直方向          后者是直线度中的俯仰、偏摆,水平方向、竖直(垂直)方向
简称   上下                                        简称  上下、左右
一个方向                                           两个方向
楼主发的图是两个公差带   1、2图是一种定义与解释(前者)          3、4是一种定义与解释(后者)

测量方法如图 第二个测量方法很多 目前市面上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打轴的上母线与侧母线

网友A:
没理解您说的哪个前者哪个是后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您说的哪个前者哪个是后者

我的吗 楼主发的图是两个公差带  前者1、2图是一种定义与解释    后者3、4是一种定义与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吗 楼主发的图是两个公差带  前者1、2图是一种定义与解释    后者3、4是一种定义与解释

然而,还是不是很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然而,还是不是很理解

我再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C:
现实当中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再好好学习学习

这种东西还是靠悟出来比较好 感兴趣的话可以多看看GB-T1182 我在学习的时候都是自己先全部理解一下,写出来,老师知道你的想法后就知道如何纠偏你。
http://vdisk.weibo.com/s/aKnVo4a1weBQN这个算比较好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实当中是测不出来的。

还真的可以测出来 许多工厂的老师傅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