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板机加工工艺R角的问题

楼主(2019-01-18):
设计一个支撑板,铝合金,如图所示,带着3mm的R角,我认为从加工的角度,此R角不容易加工,且不承受大的载荷,建议去掉,同事则认为不影响加工,有专门的盘铣刀,带R角,只不过可能不是3mm,建议保留,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这个东西铣去那么多不合理,考虑用型材L型的角铝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有理,赞同。样机研制周期紧张,先实现功能,后边小批再考虑降成本。

网友:
R角尺寸加个括号,定义参考尺寸,让加工人员,看着办;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此R角不影响功能,可有可无,加工人员怎么方便加工怎么来。

网友:
不知道去掉影响不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支撑几个小的电器件,还有物料(类似银行卡一样的卡片),载荷很小,不影响功能。

网友:
不能用两板拼起来吗

网友(点评):
可以用两块块拼接,但考虑到定位要求较严格,且拼接不便于装配,就先设计成一个件了。

网友:
直接两块板锁螺丝。不行吗?

网友:
2块板拼,加加强筋

网友:
是有专门的盘铣刀,也可以加工出来这种圆弧,如果去掉圆弧变成尖点,会造成应力集中的现象吧,容易断裂

网友:
这种尺寸不用标注,在技术要求里面说明一下未注圆角就行了。

网友:
不厚的可以钣金啊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1-18 18:36是有专门的盘铣刀,也可以加工出来这种圆弧,如果去掉圆弧变成尖点,会造成应力集中的现象吧,容易断裂
载荷很小,也没有冲击,应该不会断裂,只是考虑带R角和不带R角对加工有什么影响。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1-18 18:36是有专门的盘铣刀,也可以加工出来这种圆弧,如果去掉圆弧变成尖点,会造成应力集中的现象吧,容易断裂
载荷很小,也没有冲击,应该不会断裂。只是考虑带R角和不带R角对加工的影响。

楼主:
|ARMS317发表于 01-18 21:17不厚的可以钣金啊
定位精度有一定的要求,暂时没有考虑用钣金。

网友A:
太废料了
直接2mm厚的钣金件走起

网友B:
土豪做法

网友:
这么大的L型板,两块板配销钉或者买L型的铝材再加工比较好,两个板焊了再加工也行。
两个板一样有定位精度,能难装的那里去。

网友C:
自己实配的时候确认,多大尺寸不影响你装配
然后标注,此处圆角,最大接受R10(例如)  这样加工方面就清楚了
然后和你说,不建议这么设计,加工成本高的吓死人,看你给的尺寸,我保守估计24个小时开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载荷很小,也没有冲击,应该不会断裂,只是考虑带R角和不带R角对加工有什么影响。

没有影响,加工中心就可以做

网友:
|Venerealulcer发表于 01-19 14:14自己实配的时候确认,多大尺寸不影响你装配

然后标注,此处圆角,最大接受R10(例如)  这样加工方面就清楚了

然后和你说,不建议这么设计,加工成本高的吓死人,看你给的尺寸,我保守估计24个小时开粗
请问这个零件加工成本高在哪里

网友E:
如果板厚不是很厚的话  折弯机上  折弯就行了
整体铣的话 费料 费时 更费钱
一般加工中心的盘铣刀
方型的刀片R0.8的用的比较多  R0.2  R0.4也有
圆型的刀片R6的用的多  R3的也有 用的不多

网友F:
留个R也挺好,消除了应力,提高零件的强度和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做法

样机先这样做,成批量肯定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留个R也挺好,消除了应力,提高零件的强度和刚度。

嗯,如果加工方面,有R无R,不影响加工成本,留着R角肯定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板厚不是很厚的话  折弯机上  折弯就行了
整体铣的话 费料 费时 更费钱
一般加工中心的盘铣刀

嗯,谢谢指点,值得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影响,加工中心就可以做

嗯嗯,谢谢大侠指教,自己对机加工知识还需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实配的时候确认,多大尺寸不影响你装配
然后标注,此处圆角,最大接受R10(例如)  这样加工方面就清 ...

嗯嗯,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废料了
直接2mm厚的钣金件走起

嗯,谢谢指点,值得考虑。样机先做机加工件,功能实现好了,再准备用钣金降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指点,值得考虑。样机先做机加工件,功能实现好了,再准备用钣金降成本。

有条件的话也可以用铝合金板料,两块焊接

网友:
留R没错,如果决定不好做,可以规定R不大于多少,让供应商自己决定。

网友:
用钣金折弯不可以?

网友:
一个不考虑成本的设计师不是好设计师

网友:
这个结构机加工的话费时费料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推荐钣金加工 1 m+ X2 l1 I3 g

网友:
两块拼接,节省材料

网友:
钣金折弯(符合胎具就行)一次孔都有了

网友:
有R角,强度好点,铣的时候用个R3的刀不就好了嘛

网友:
可以加工啦,看L型短边方向下平铣刀哦

网友:
跟成型工艺有关吧,是焊接还是直接铣还是线切割再铣

网友(2021-04-28):
用角铝型材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