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零件中插入零件后如何解除与源文件的关联??

楼主(2019-01-18):
Solidworks2018零件中插入零件后如何解除与源文件的关联??

网友A:
使之独立,再存个名字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好像是装配体中零件的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之独立,再存个名字

为什么零件中插入零件,有时有链接选项,有时没有,如下图所示??求大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之独立,再存个名字

是啊,你是零件插入零件?这个我不懂,没这么操作过

楼主:
踩踩,求大牛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零件中插入零件,有时有链接选项,有时没有,如下图所示??求大牛指点!!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插入的零件右键,列举外部参考,左下角有个全部断开,就可以了,但是这种操作会使前面插入的零件全部断开链接,对后面插入的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大侠,已试。随断开链接了,但无法替换零件模板??

网友(2019-09-05):
我的也没有怎么回事?

网友(2020-08-25):
朋友解决了吗?我的大型焊接体,做插入镜像也没有断开的选项

网友(2021-02-02):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零件中插入零件,有时有链接选项,有时没有,如下图所示??求大牛指点!!

经过反复测试,是【焊件】影响了“链接”选项的有无。

有【焊件】,则无“链接”;反之,有【链接】。

看看你的零件是不是为【焊件】,如果有,右键删除【焊件】即可。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