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建模

楼主(2019-01-18):
在sw中对径向间隙为0.074mm的角接触球轴承建模,导入icem画网格时显示如图,是不是滚珠面与外圈接触面距离太小了,软件精度不够啊?请问大家是用什么软件建模呢?

网友A:
标准件都是下载的,不用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件都是下载的,不用建模

我是在文献上看的,不知道是不是标准件,能帮忙确定一下吗?网上找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A:
内径35,外径62,厚度14,对应的角接触球轴承型号是7007,深沟球轴承是6007
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

网友:
依據3#試畫

网友:
相对你的研究对象来说,面片的尺寸太大了。

网友B:
要吗和软件建模精度有关,要吗和网格划分有关。

网友C:
网格是根据研究部件大小调整的,不是固定大小,按理软件应该能自动调整,看看是不是分析的范围选大了,导致网格划分过大,或者轴承相对整个要分析的部件太小,那就要进行局部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吗和软件建模精度有关,要吗和网格划分有关。

软件建模精度可能不够,额,那大家怎么模拟呢?想做一下轴承内部油的流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径35,外径62,厚度14,对应的角接触球轴承型号是7007,深沟球轴承是6007
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格是根据研究部件大小调整的,不是固定大小,按理软件应该能自动调整,看看是不是分析的范围选大了,导致 ...

应该是软件精度不够,红色是滚珠,蓝色是轴承外圈的内表面,在ICEM中是这样显示的,相当于是滚珠透过了外圈内表面。请问您了解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吗?增大间隙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文献中的接触角是24°,7007查到的是25°

网友E:
CAE分析的有限元网格,还是用Hapermesh做出来的好用,分析过程不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E分析的有限元网格,还是用Hapermesh做出来的好用,分析过程不容易出问题。

谢谢,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