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关于百分表不正时,圆跳动测值会偏大的的推理过程是否正确?

楼主(2019-01-18):
如附图所示,假如图中剖面线区是一个轴径,绿色半圆是一个凸起,由它引起圆跳动误差,

通过图形模拟,如果把百分表支在A点,则圆跳动测量值是A,如果把百分表支在B点,则圆跳动值是B,

因为B大于A,所以得出如下结论:当百分表不对中(其延长线不过轴径中心)时,圆跳动测量值比对中时测量值大,

请教,以上推理过程及结论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错在哪里?

网友:
我使用百分表打跳动时,尽量使测头垂直于测量点。你说得这种情况没想过,试试看。

网友:
不管我们测量的时候百分表放在什么位置上,A点或者B点,咱们最终读取的都是百分表在一个位置点的最高和最低的差值,而楼主举的例子却是两个不同点的,高低点的差值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1-18 18:33不管我们测量的时候百分表放在什么位置上,A点或者B点,咱们最终读取的都是百分表在一个位置点的最高和最低的差值,而楼主举的例子却是两个不同点的,高低点的差值
想表达的意思是,测量时,要将表对中,否则,测量值会不准确。根据图形模拟,如果不对中,测值会比实际值大。

网友(点评):
因为你是打一圈,随便你在哪个点,他都是那个差值,这是相对测量,等于拿最高点测量最低点,或者拿最低点测量最高点。

网友(点评):
做机械加工的,一般都是尽量表头要放的对中一点测量一圈的跳动的,如果真要这么较真的话,夹持轴的装置也会有一定的跳动,也需要剔除去的,实际加工上却是不可能的

网友:
测量时最好百分表的指针过百分表的中心,这些测量出来比较准确,楼主的比喻不对

网友:
你这样不对的.

楼主:
|kimchin2010发表于 01-18 22:15测量时最好百分表的指针过百分表的中心,这些测量出来比较准确,楼主的比喻不对
首先,感谢大侠的参与,
我知道这样做(百分表不对正中)不对,只是想知道百分表不对中时,测值是偏大还是偏小。
我通过图形模拟,结论是偏大,但不确定推理过程是否正确,所以想请社区大侠们帮分析下推理过程是否正确,如果有错,错在哪里,

网友(点评):
按你的图示,你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侠的参与,
我知道这样做(百分表不对正中)不对,只是想知道百分表不对中时,测值是偏大还是 ...

其实百分表表头都是一个小球体,按这样会更有说服务一点。但结果一样,偏心越多,差值越大,但都是偏大,这个结果不会错。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1-19 12:04
其实百分表表头都是一个小球体,按这样会更有说服务一点。但结果一样,偏心越多,差值越大,但都是偏大,这个结果不会错。

十分感谢大侠的认真回答!

网友:
抽刀断水,刀不变,水已变。

网友:
引入更多的测量误差。

网友:
不变,
因为是一圈点的相对差值!
(你的想法与千分表测头与测量面夹角尽量小一致)

网友:
凡事没有绝对性

网友:
检测点位不同容易造成测量误差太。

楼主:
|17567410发表于 01-19 14:47抽刀断水,刀不变,水已变。

网友(点评):
俺意思是,LZ的两次测量没有可比性,好像有个说法更好,就是“你双脚迈入的不是同一条河”。🙂

网友:
偏大,触头运动方向和圆接触点的法线夹角为theta,
则A/cos(theta)=B,所以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