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也许机械工程师接触不深

楼主(2019-01-18):
最近,各种新闻里不断出现“散热”
昨天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散热
“我们就把芯片叠起来,但最大的问题是要把这两个芯片中间的热量散出来,这也是尖端技术。所以说,热学将是电子工业中最尖端的科学,这方面我们的研究也是领先的,就是太抽象了。”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72666

作为机械工程师,或多或少都会接触散热问题。接触多的有化工机械工程师、电子机械与结构工程师。华为需要的就是后者
散热,计算是大量的,而且不太好算。
一般,我们机械类的工程师在这些行业都是配角。当然也有厉害的,中国第一个双博士就是从事电子(雷达)机械与结构的
散热,最常见的是把热量排出去,也有是把热量(温度)拉平。实现的手段各式各样。
首先,会要求电气工程师千方百计降低发热量,其次,必须准确的提供发热量及其分布和时间
接下来,先是计算单位体积的发热量,据此,选择适当的散热方式
散热方式的首选是自然散热,如铝型材翅片散热器;在绝缘层之间凃硅油并要求金属件露出本色,等等
发热量再大,就要强制散热了。如加风扇。用热管(有点像空调,把热量从A处移到B处,这东西不需要额外动力。市场上卖的化冻板差不多就是这玩意)。还有一些用于特殊场合的,如火箭发射时往下掉的,有些就是为了散热。还有卫星返回舱的表面是特殊材料,他可以起到类似高烧病人敷冰袋、浑身涂酒精的作用。
还有半导体散热,等等
以上这些都要反复计算,查表,既不能不够,也不要太富裕,非常麻烦
华为搞得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看楼下回帖提到仿真等计算
以前的设计中,多数是采用量纲分析+查表(各种手册)。大致过程是:先弄清热量及其分布,弄清热量流动的规律(比如就是几根翅片支着,其传热机理是烟囱效应),也就是现有物理模型;然后查表,找到最符合你的情况的曲线,这很费劲,手册都非常厚;找到基本的资料后,还要和自己的具体问题比较,当然会有不同的地方。这时利用量纲分析方法,大概意思是按照比例放大,这时需要需要计算各种系数。有时为了有把握,要从几个角度(几个方法)去计算,看看算出来的结果有多少差距
仿真等计算,看【14】楼

网友:
热力学在精密机械行业里普遍得很,控温在普通行业里也应用很多,老早就有恒温车间,恒温加工恒温装配,电主轴加温控水冷却很常见,主轴润滑油、磨加工冷却液都需要空调制冷,普通三相电机外壳铸成的形状也是为了散热,清洗零件用的水也得精准控温,磨床床身布局冷却液流向也可以提高机床精度,我10年前在的那个公司就花十万块找大学教授做床身热传递仿真,那个教授说他一年做这方面研究挣100万很比较轻松
现在大部分设备电气控制柜也带空调的,只是很多人觉得搞机械设备的不够高端

网友:
化工机械大都是经验计算,比较粗糙

网友:
这个散热  最直观的就是机房散热了   不是总有新闻报道  大的互联网机房配备中央空调,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网吧总是这么热,不仅仅是人多的问题

网友:
有了仿真分析软件好多了。

网友:
Flotherm ,icepak 了解下,搞热分析不错

网友:
Flotherm 了解下,热仿真分析

网友:
学习到了,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知识

网友:
应该华为是在做“胶水”多芯片的封装吧(类似CPU的多核封装),不过华为可能是几个不同功能的封装

网友:
发热散热,必须要严重关注

网友:
确实的说是产品开发设计工程师。

楼主:
有关计算的
手工计算确实费劲,查表是化简最有效的方法。但存在几个问题,1)图表不清楚,从曲线上取值也不准。比如有一本美国军标汇编,资料很全,特别厚。但因为翻印,图表有点模糊。从它的图表中取值不见得准。可国内就没有这么细致的资料。2)设计时,往往几个参数是纠缠在一起,参数确定需要多次计算,十分麻烦,机械设计中这种情况几乎不可避免。
计算,特别是用软件算,能省很大事。但首先要注意,经过实践考验过的设计,必定合理,哪怕是看着不顺眼,也不要轻易怀疑。和计算比较起来,计算结果不靠谱的概率更高。这是因为你可能只考虑了几个因素,而经过验证的设计,所有因素都得到了验证,尽管设计者本人也许没有意识到,甚至是瞎猫碰死耗子。
想摆脱图表并不容易,可不是没有可能
这需要专门的实验和扎实的理论功底,物理-数学要好,不过这工作多数要靠专门的人来做,一线的计人员用人家的结果就成了。就算是这样,没有相当的功力也玩不转。虽然有些软件可以帮你计算,正式使用前也要看软件本身水平如何,你的知识能不能让你用好软件。这些软件不可能点一下,结果就能出来。
用计算机辅助计算,能摆脱图表就摆脱图表。图表多数是人算出来的,人家能算,你也能算;另有一部分是试验得到的。对于试验得到的曲线,用数学方法能变成经验公式。
几个有关联关系的参数
常常要用优化算法。我觉得优化算法在这里,就是帮你凑数,几个参数一道凑出来。当什么工具都没有时,凑数可是费了人劲。有了优化算法,可以由解析关系式通过求解直接计算出来;也可以不直接计算(比如函数关系太复杂,那么就在可行范围里,选几个点算算,看看离你的要求差不少。反复迭代,直到满足要求)。哈工大机床教研室主任孙靖民教授写的书,非常适合学机械的参考
有一点,计算不要追求绝对准确,做不到。有时你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觉得可能是非常准确了。代价是计算时间增加了很多(几十倍、几百倍),而且大大增加了复杂程度,最后一看结果和近似计算误差不过在3%之内。这还是在一点错误不犯的情况下,如果稍微有点错误结果差的就远了,由于计算太复杂,错误还不好找。这可不是散布负能量。是很多人的经验。
仿真,一般是在试验的基础上,把动态过程求出来,或者静态分布。直接计算多。注意,结果是不是可靠
另外,如机床进给系统的热补偿还有另外的思路,先做一个模型(有点像仿真),然后装上传感器,实时测量,再利用模型计算,得出进给步长的补偿量,目的是提高加工精度。这个相对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关计算的
手工计算确实费劲,查表是化简最有效的方法。但存在几个问题,1)图表不清楚,从曲线上取值也 ...

看着都好深奥,这是一门大学问

网友:
我决定实际中其实比较难模拟,而且领导们对热这个事情根本不重视,在国内做这个路很窄

网友A:
谈下我对散热的理解:目前我所属的行业是化工机械行业,经常会运用热力学的计算,一般都是依据行业内一些经验系数,行业的经验热布局图,图表之类去设计,但是普遍上不需要特别精确,所以仿真之类的在普通的行业是不怎么需要用到的;
目前感觉需要精确的了解散热的有电子芯片行业,高精度加工等等有关系。第一是成本,合理的布局是节省成本的关键因素;第二是稳定,国内的很多高精度高速产品为什么不稳定,容易发热,像小米就有发烧的问题,这和不合理的散热布局很大关系;
PS:摆脱图标很难,真心的

网友:
最近在学icepak,产品中用到激光,需要做散热。现在基本都是按照之前产品的经验,功率大了,散热器做大点,风扇转速提高点,都没有具体的计算。所以导致样品会有烧坏的情况。电子,软件,光学他们都不会去考虑这个的,所以散热最终还是落到我这个做结构的身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下我对散热的理解:目前我所属的行业是化工机械行业,经常会运用热力学的计算,一般都是依据行业内一些经 ...

谈下我对散热的理解:目前我所属的行业是化工机械行业,经常会运用热力学的计算,一般都是依据行业内一些经验系数,行业的经验热布局图,图表之类去设计,但是普遍上不需要特别精确,所以仿真之类的在普通的行业是不怎么需要用到的;
目前感觉需要精确的了解散热的有电子芯片行业,高精度加工等等有关系。第一是成本,合理的布局是节省成本的关键因素;第二是稳定,国内的很多高精度高速产品为什么不稳定,容易发热,像小米就有发烧的问题,这和不合理的散热布局很大关系;
PS:摆脱图标很难,真心的

化工机械,要学不少化工原理、过程的内容。在机械行业比较特殊
大量涉及流体力学、热力学。量纲分析主要就用在这些地方
1)摆脱图标(表)很难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摆脱图表第一步:是把图表作为图形,用计算机来显示。计算机里图表是数字的,只要分辨率够,量出数值可以非常准确。而且比纸质印刷的容易多了。我估计你说的不是这个吧,因为很多图表就是计算机画出来的。第二步,实现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也需要往公式里带入各种系数,比如液体在管道内流动,要计算能头。如果要准确计算,就要考虑管壁粗糙度,然后就是雷诺系数等等各种麻烦的参数。类似的计算,计算机虽然可以查表(这需要事先做好),但每个表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和你的计算不一定一致,要修正;另外就是一条曲线上的数值,先离散化,存到计算机里。用的时候再取出来,再插值。这么麻烦不如直接用曲线方程计算得到数值
2)很多计算,似乎是很精确,其实和实际差距不小。所以不能过度迷信计算。可是出于把重复性的工作交给计算机去做的想法,很多工程计算用计算机来计算,又是必须要实现的。

网友:
以前听论坛的大佬概论性的讲过行业散热的问题,确实是个很复杂的系统的问题,需要考虑不仅仅是理论计算,还涉及现场的实际经验。

网友:
说的好,很有心得

网友(2019-04-26):
学到一点新东西

网友(2019-06-04):
有道理啊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2019-07-27):
越是精密越是注重散热 , 学习了

网友:
其实无外乎从机械结构和外表图层还有改变环境三个角度出发,要么散热涂层,要么改变机械结构便于散热,要么降低周围环境温度。当然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很费时间的,毕竟很多内容都需要测试,任何测试最后拿出具体参数说话的

网友(2020-02-09):
机械设计中有三个最高深的东西影响着机器的精度,它们是:热变形,震动,摩擦。 这三个方面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影响着机器的每一个动作,是理想设计和实际效果存在显著差别的关键因素。搞懂这三方面的人都是大师级的!!!

网友:
设计过相机的散热夹套,冷却介质是冷空气,效果达到客户要求,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2023-09-14):
空间和散热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