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类似左轮手枪弹匣转动的机构

楼主(2019-01-18):
各位大哥,求一种类似左轮手枪的弹匣转动机构,比如每次转动60度

网友:
圆柱凸轮

网友:
伺服电机带着转不行吗?

网友:
左轮手枪的机构不能满足你需求的原因是什么?

不如把工况说出来。。。

每次转动多少度,不知有多少种办法了。。。

网友:
手动的这样如何

网友(点评):
谢谢,您这结构还是看不懂

网友:
凸轮分度器

楼主:
感觉左轮手枪机构太复杂了

网友:
把具体的结构需求或者功能描述出来。类似于什么结构,我们都在这猜,猜来猜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就是四个小工件在圆盘上固定,由圆盘带动做圆周旋转运动,现在希望圆盘转动一周过程中,每个工件 也可按照60.120.180.240.300.360.旋转

楼主:
尽量用机构实现,动力只有带动圆盘转动的电机

网友:
分度器也能实现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