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此结构是否可行?

楼主(2019-01-19):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此结构是否可行,
1.电机带一个旋转接头和一个气动三爪旋转。
2.三爪上抓着一根细管,细管的长度大概有90mm,外径4mm,三爪抓工件的长度6mm,细管上有激光打的标。
3.细管的侧面有相机,通过旋转找到打标的位置后停止。
4.打标的位置大概在细管的中间。
5.气爪是SMC的MHS系列的。
这种结构可行吗?细管另一端的跳动能有多少?

网友:
不要问。实测。

网友:
气管的旋转接头,精度是关键。

网友:
电机是伺服电机吧,需要考虑一下激光打码的响应时间、打码速度等与电机旋转速度匹配。

网友:
参照下数控车床的液压卡爪机构

网友:
是的,你这个旋转接头吃掉所有精度了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旋转接头里面是空的,转子和轴固定在一起,个人觉得应该没问题,大家有用过这种方法的吗?

网友A:
起码你要告诉别人 你的细管是什么材料吧

网友:
楼主这样设计的话首先细管的材料肯定是没问题的,不会被夹坏的!
其次,启动三爪的精度是可以的,而且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很高!
看看是否能加长夹持的长度! 方案个人认为是可行的

网友:
影响另一端跳动精度的因素有:
1、细管的壁厚
2、夹持的长度
3、夹持的力度
4、细管本身的圆度、跳动
5、旋转时的速度
6、夹爪本身的跳动
所以,如果跳动精度要求很高的话,还是落实一下这些内容最好也是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
旋转速度不高的话,跳动不会太大。可以实测下,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主要看你三抓气缸对φ4这么小的直径的定心能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旋转接头里面是空的,转子和轴固定在一起,个人觉得应该没问题,大家有用过这种方法的吗? ...

一般旋转接头是放在尾部的,不过你这没啥负载,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从整体结构看 你这带点悬臂梁,右端不知道悬出多少?由于自重 希望通过计算一下 下垂多少?
这些也是计算圆跳动的一部分。

网友:
结构上基本上没啥问题,但零部件的制造装配工艺性需要考虑好,便于现场安装装配。

网友:
跳动多少不知道,但感觉气管和传感器一转起来会拧成麻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你要告诉别人 你的细管是什么材料吧

是铜的,只有十几克的重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旋转接头里面是空的,转子和轴固定在一起,个人觉得应该没问题,大家有用过这种方法的吗? ...

2个轴承位不能一次性加工成形,需要2次装夹

网友:
参考一下数控车主轴及夹紧气缸的结构

网友:
不要问,实测

网友:
这道工序应该就是打个码吧,精度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这个结构在我看来没什么问题。长90的铜管自重引起的形变可以忽略不计了,剩下的就看两个轴承座孔的同轴度、气爪和旋转接头的定位精度和气爪定位零件的精度。正常给公差就行。

网友:
90长度  外径4    这个细长比不算很大,夹进去6mm,打标位置在中信,在45mm处,也就是间距有39mm,你担心的确实会发生,就是夹住一端的时候,另一端在打标的时候会抖动,造成打标倾斜模糊等问题;所以要看打标的精度了,这个需要测试;可以加大夹持的长度;理论是可行的;固定圆形的东西,除了用这种三爪气缸,也可以用V型槽夹取,这样可以解决你担心的问题。

网友:
两个轴承装配方向不是在同一方向。由于有气管接头,不考虑密封?

网友:
气动夹爪和旋转接头是两个零件吗?有标准的气动卡盘可以用

网友:
不实际测试很难说到底符合你的要求不?大家也都是根据经验猜测

网友:
这种夹爪对心非常困难,一定要考虑好怎么加工,最好用其他方式固定;之前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案例,因为对心问题搞了好多事情。

网友:
做过类似的案子    你这个结构几个同轴度很难保证    我用DD加气动卡盘  跳动也很难保证到0.03内

网友:
你夹取的距离太少了,很容易跳动。

网友:
这种结构有现成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