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设计的一个小东西

楼主(2019-01-19):
刚设计了一个小手动升降台,台面680X480,高度890~430,请社区各位大侠提点参考意见,先谢谢

网友:
应该会晃吧

网友:
高度调节后,怎么固定?

网友:
重在动手

网友:
下面一点都不稳

网友:
调节有点慢  还不如成把上面可动杆设置成插销定位,不同位置对应不同高度,速度快,反正你这个也不承受重东西,应该是可调节高度平台

网友:
就用户操作角度来看,我在转动手轮的过程中(升降),我的手轮的高度也会改变,让我摇的很不爽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可以设计在下面

网友:
不错呦,加油!看好你

网友:
这个升降机构,升到顶的时候,再放上重物,重心会有点偏心的

网友:
有什么用处

楼主: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小儿科的东西怎么好意思拿出来?现在做非标设备的公司很多都要倒闭了,而且做非标拿业绩各种考核加班收入普遍低的很,而做外贸做一些小东西反而比较赚钱,有些时候不是靠技术赚钱的。这东西就是配套小设备出口用的。老板刚才否决了这个方案,他的意思是:不能用木板,重量不能超过30公斤,包装高度尽量低,不能用钢板,要用薄壁方管

网友:
调一次挺费劲的 看着

网友:
你们老板说的要求也没错

网友:
丝杠另一端加个支撑会更好

网友:
看着承载力全集中在X的交点上,应该对承载力有一定的要求吧,太重了,交点轴会很快磨损吧

网友(点评):
不会经常去调高度的

网友:
楼主能否简单说一下他的用途以及驱动方式

网友:
手摇的能否考虑放在下面。

网友(点评):
台面高放下面好,台面低放上面好。

网友:
我以前设计过,比你这个大,也是手摇丝杠驱动的。
你这个应该载荷不大,应该没问题。
只是中间交点处看着有点别扭,分析计算一下,如果应力不大,最好还是做成直的。要是强度不够,可以在两侧增加等腰梯形来加强。

网友(点评):
他那中间应该加了锁定的插销孔

网友(点评):
丝杠本身就可以自锁,没必要加插销。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这个比我的设备还贵了

网友A:
手摇调节太麻烦,上液压吧,20楼是典型。

网友(点评):
这个讲究低成本,不能考虑用液压

网友:
这个和车用手动千斤顶一样

网友:
考虑桌子的重心,翻掉就麻烦了。

网友:
这种结构经常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摇调节太麻烦,上液压吧,20楼是典型。

这升降台是用在这里的,如果用液压比上面的设备还贵了,图片是进口产品,我们做出口,所以不能完全仿造

网友:
建议轮子换成滑块吧

网友(点评):
滑块成本可能要高一点

网友:
底下要是固定的话,会不会稳定很多啊

网友:
丝杆调节?高度不常变动也就算了,经常要调整高度的话,太花时间了,
而且你仅仅靠丝杆自锁,不是说不行,但这就要求丝杆导程相对丝杆直径比起来要很小;
所以你这必然要转很多圈手轮,太费劲啦

网友(点评):
这个丝杆转一圈高度在上下两个方向增加,不用费很多时间,主要是不用经常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升降台是用在这里的,如果用液压比上面的设备还贵了,图片是进口产品,我们做出口,所以不能完全仿造
...

这也是通过丝杆自锁的?

网友:
那么多的孔,起什么作用?减重?

网友B:
这个和MR,CT的table的原理类似。建议把调节结构放到底座上,这样稳点,另外考虑加载后的重心变化。

网友:
这种玩意叫Z型升降机构,网上搜一大把,你这个半成品都没到,只有粗略的外形。

网友(点评):
手动升降的我在网上看到的不超过3种,大部分都是仿造照片上那种美国进口的样式

网友:
个人观点:
整体方案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只要负载不是太重。没有大的问题
但建议如下:
1,那个多孔的,可以购买标准的C型型材就可以了,没有单独另加工,增加加工成本
2,X型铰链位置,建议采用折弯件,增加其刚性。
3,建议交叉点上移会好一点
另外,要保证手动螺杆,在负载后,不转,锁死。
不当之处,见谅。

网友C:
手摇机构放下面,底盘轮子加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摇机构放下面,底盘轮子加刹车

手摇机构放下面什么位置?人不可能趴着去调节吧。万向轮是要加刹车的,米思米上这种尺寸规格的没有带刹车的SW模型,只好这样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MR,CT的table的原理类似。建议把调节结构放到底座上,这样稳点,另外考虑加载后的重心变化。

调节怎样放在底座上?人总不能趴着去调节啊。我这四个轮子的距离够大,稳定性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摇机构放下面什么位置?人不可能趴着去调节吧。万向轮是要加刹车的,米思米上这种尺寸规格的没有带刹车 ...

或者手摇机构移到下面 附加一套脚踩的凸轮机构 这样就不用蹲着操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怎样放在底座上?人总不能趴着去调节啊。我这四个轮子的距离够大,稳定性感觉问题不大

我们做的是电动的,支点在底座。

网友:
坐等你这个做好之后看看实物怎么样,感觉是不太稳,其他的没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升降台是用在这里的,如果用液压比上面的设备还贵了,图片是进口产品,我们做出口,所以不能完全仿造
...

看不出这进口的是怎么调节的,手摇调节不太合适,力臂短费力,力臂长慢。其实还可以在上面工作台板下面装个齿条或者孔条,活动节点装上锁止装置,解除手柄设置在台板边缘,这样捏动手柄解除锁止台板就可以上下调节,位置合适松开手柄就可。在活动臂和固定臂之间装上拉簧。

网友:
这升到最高再摇手柄得用脚踩着下面吧,要不应该会摇来摇去的

网友:
可以考虑把手轮放到下面,要设计上到位锁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