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双面铆钉叫什么?铆接工艺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9-01-19):
请问:这种双面铆钉叫什么?铆接工艺是怎么样的。。。

网友:
就是最普通的实心铆钉
具体看下面这个百科吧,已经说得很全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86%E9%92%89%E5%A4%B4%E5%9E%8B/22232452?fr=aladdin

网友:
就是普通半圆铆钉GB/T863.

网友:
旋铆机上用的旋铆钉

网友:
再补充一哈,对铆头形状要求不高的,可以普通的气动冲铆枪加顶铁就行,形状要求高就要旋铆机,加定制铆钉,加定制旋铆头

网友:
和抽心铆的原理相同。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还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