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轨道选择45钢还是50钢好?

楼主(2019-01-19):
非标轨道选择45钢还是50钢好?
热处理工艺:调质(保心部强度)+表面淬火(保证承载面硬度)
我看有人选择45钢,有人则选择50钢。请问选择哪种更好?

网友:
在普通应用场合,可以忽略其差别.

网友:
看你的使用功能是什么?45#和50#都是优质碳素钢,其差别在含碳量上,50#比45#含碳量高一点,所以50#钢比45钢强度好。

网友(点评):
轻轨有50Q材质的,是不是50#?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50#钢,钢轨材料里面增加了其他元素,提高强度。

网友:
一般工况的话45就可以了,如果精密机械上的个人觉得铸铁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铸铁呢?

网友:
普通45#可以了。

网友:
你看看GB11264-2012的标准,50Q后面的"Q”表示桥梁的“桥”的第一个字母,这是轻轨专用材质。

网友(点评):
确实和50的成分配比不一样,两者是不同的

网友A:
轨道不是用35#么?

网友(点评):
35#?有什么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轨道不是用35#么?

我们接到的图纸都是35#,但公司不买35#,于是用45#代替。然后会出现焊接困难。反正我是尝到45#的苦头了,车间各种反馈。我遇到的是这种情况,无关对错。顺便问一句,非焊接轨道没有伸缩缝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轨道应该是压紧,为什么要焊接呢?

网友(点评):
关于伸缩缝:个人觉得应该与轨道承载对象有关,如果安装在钢板上,两者热膨胀率基本相等,伸缩缝可以不留。如果安装在钢筋混凝土上,需要查两者的热膨胀率,计算极限温度下伸缩量的差值,据此值略微加大留缝。

网友:
牌号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