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压扁工具

楼主(2019-01-19):
各位大侠,在钣金中是否有圆管压扁的工具?如何使用?求教!谢谢!

网友:
做个简易模就行了,我们之前就直接两块板,一块攻个牙做上模

网友:
不知道你是压几件还是有批量?如果精度不高,做两个夹具块,装到台钳口用台钳压。

网友:
这个要求应该可以通过两块板子就可以解决吧,如果是几件,用台钳压压得了

网友:
楼上几位,我刚喝完回来,是不是我眼花了。。。总觉得人家是在ProE的版块里写的东东啊。。。

不行,我得再喝两口醒醒酒。。。

网友:
冷墩头模具。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我想问的是在PEO/E(creo)中用什么命令?以前很少做钣金的设计,找不到这个工具,望有做过的朋友教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