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镀黑铬做的好的,表面均匀的

楼主(2019-01-19):
有没有镀黑铬做的好的,表面均匀的

网友A:
头一次听说镀黑色的硬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听说镀黑色的硬铬。

有低温镀黑铬,就想问问有没有镀黑色硬格

网友(2019-04-21):
什么产品需要低温镀黑铬?如果增加表面硬度,可以淬火之后再低温镀黑铬

网友:
低温镀黑铬表面公差增加1-3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