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主轴

楼主(2019-01-19):
这是我操作的前后两台磨床。因为现在的数控磨床都有恒砂轮线速的功能,所以在操作磨床时只关注砂轮线速度。前一台磨床没有什么异常,砂轮在各种转速下都正常。后一台磨床在主轴转速超过400rpm时,很容易出现振纹,只能被迫降速,有时候砂轮线速度15m/s都没到。虽然对最终的磨削质量没有影响,但还是想搞清楚原因。两台磨床的差别是前一台是静压主轴,后一台是动静压主轴。后一台无轮砂轮的软硬大小,都出现高转速振纹,并且不是立刻出现,是磨一小会就出现。望高手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出现振纹后你又是如何处理的?
动压轴承间隙不太好测,但也是因素之一。
另,砂轮品牌,以及静平衡做好了吗?是否按标准执行?

网友B:
一定会有地方松动或者间隙变大的,想办法通过打表来测量间隙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振纹后你又是如何处理的?
动压轴承间隙不太好测,但也是因素之一。
另,砂轮品牌,以及静平衡做好了 ...

出现振纹修降低砂轮转速再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振纹后你又是如何处理的?
动压轴承间隙不太好测,但也是因素之一。
另,砂轮品牌,以及静平衡做好了 ...

有一种观点,磨床主轴自带动平衡,不需要静平衡了。但是我好是做静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会有地方松动或者间隙变大的,想办法通过打表来测量间隙跳动

如果让我操作第二台动静压主轴的磨床,一对比就有答案了,我想应该不是这一台的问题,是动静压主轴的一种特性

网友C:
动压油膜刚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压油膜刚度不够。

需要怎么解决,望赐教

网友:
静压、动静压主轴是非常精密也是非常“娇贵”系统,出现故障时可能涉及的原因很多,比如轴与轴承本身精度、油路中存在空气、节流器堵塞、油腔压力波动等等。

理论上动静压是比静压更适合高转速,因为转速提高有利于动压的形成并加强,刚性更好。但其机理也更复杂。

网友(2019-06-03):
保证机床 砂轮的各项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