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装配体转SMG文件时,部分文件丢失

楼主(2019-01-19):
如题,目前使用的是SW2018版,装配体文件转到SMG格式文件时,发现大部分文件丢失了,转换时没有报错,打开smg文件后,只显示部分文件,请教一下各位,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是不是被你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你隐藏了。

没有隐藏啊,SW文件里面都是可以看的到的,我转换成SMG后,在composer文件下是空组。从composer文件直接打开,里面也同样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