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背对背式轴承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9-01-19):
      各位,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难题,可能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我没有搞懂,上网查也没找到提过这个问题的。。。现在想求助一下社区里的前辈:

      轴承和轴+联轴器+伺服电机的机构中,轴承应该怎么安装?如图:是我的安装方式:轴承右端靠安装座的右面挡住,但是左面没有挡住,师傅说这样不行,联轴器不能靠联轴器左右固定,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不知道正确的背对背式的轴承应该是如何安装的,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
打错了。。是。轴承左端不能靠联轴器挡住。
如果是正常的两个分开的轴承我知道怎么装,但是这个背对背式的一定要两边紧挨着安装,就没办法从两个轴承中间加台阶固定了,那个螺母的作用也就只是将两个轴承相对位置固定,而不是绝对位置固定了,所以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一下!!急啊!!

网友:
从垂直的中心面,做一个实体剖面图发上来就能看清楚内部结构。

网友:
外圈再加个压盖压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了。。是。轴承左端不能靠联轴器挡住。
如果是正常的两个分开的轴承我知道怎么装,但是这个背对背式 ...

网友A:
轴承座做台阶,外加轴承端盖压紧轴承外圈,轴上也是做台阶,外加锁紧螺母压紧轴承内圈,这样子就可以完全定位了

网友:
联轴器只有径向夹紧力,当然不能挡轴承了,而且轴承内外圈相对回转,你不能省事随便抓个东西挡轴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座做台阶,外加轴承端盖压紧轴承外圈,轴上也是做台阶,外加锁紧螺母压紧轴承内圈,这样子就可以完全定 ...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左右轴承座车台阶孔,右边轴上锁径向锁紧螺母,要考虑到好装好拆好加工

网友:
意思就是没有轴向定位。加工个卡簧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个挡外圈的轴承盖或者卡簧。

网友:
加轴承孔压盖或者卡簧,前面有人说的很对

网友:
我会直接采用现成的丝杆固定座

网友:
图示轴有向左运动的可能,可以用端盖顶住轴承外圈,端盖跟安装块连接。还有里面是背对背的轴承?

网友:
没看错的话你这边有限位了呀,这个难不成是联轴器上的一部分?

网友:
所谓的背对背或者面对面或者串联是针对高精度的角接触轴承,出厂前就已经把外圈磨掉了一些。

网友:
用端盖或者螺丝

网友:
轴承座上 加轴承盖就行了

网友:
没有轴肩吗?

网友:
联轴器不能承受轴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