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静压高速主轴与水冷电主轴的优缺点?

楼主(2019-01-19):
各位大侠我咨询的水冷电主轴寿命真的就2,3年吗?

现在有几台设备要改造成2W转的,原来是1W转的动静压主轴,寿命好,6年了只是每年换换密封圈; 缺点是改成2W转后,油站,制冷机都要加大,这套得好几万.....(除了高压油站外还要油冷循环的油泵....)
常见的精雕机上的水冷电主轴,5.5KW,2.4W转,咨询了昌盛,一般两三年就要换轴承了,还得寄到厂家去换.....但是只要普通的水泵水箱,全套一万不到就搞定了.

(我是半自动机加工PVC块的,每班11小时,每天两班.....)

网友A:
高速旋转,转速增加了一倍,如果还是原来的轴承寿命肯定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旋转,转速增加了一倍,如果还是原来的轴承寿命肯定会降低。

但是动静压轴承里面上是油膜隔开的滑动摩擦,摩擦系数极低; 只是现在供应商没跟我讲太细, 我不清楚这个到底是咋样的....

网友:
楼主需要改造的是什么设备?一般,磨床主轴使用液静压方式比较多。
如果对生产的产品精度和稳定性要求高,使用液静压方式是比较有利的。以后的使用中,更省心。

网友:
各有利弊吧
动静压的产品质量好的话,精度高,平时对使用维护要求高,水冷电主轴相对低些,主要看轴承寿命。

网友:
建议采用电主轴。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基本已经标准化,维修方便。

网友:
转速不能是随便改的,直接翻倍真的好?轴承轴只要在转速范围内还好,液体轴承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压力,油粘性和轴表面线速度关系很大,能承受多大的压力,线速度和油品直接相关,不知道主轴多大直径,我们这里动压很少超三千转,上次找人做一根六千转的,人家直接说做不来,只做5400的,但还是这样也漏油了。如果真要做,得先计算好,不然也只能试验做,要花很多钱

网友(点评):
这只5400转的,是多大呢?

网友(点评):
夹盘大端是85的,轴承面应该是100左右直径,电机功率26kw,已经是2号主轴油了,忘却忘了多少功率

网友:
主轴的寿命在于轴承,轴承的寿命约在2000到3000小时,转速的限制主要看轴承及主轴部件的设计工艺。油静压主轴主要用于高精度,速度平稳场合。对于油压稳定性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