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链条图纸

楼主(2019-01-19):
如上述链条图纸,本人刚入行不久,不是太懂,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上述图纸是一条输送链的图纸,两条并行托运重物且两边滚轮下方有运行轨道,两条链条间距2米,若已知每个滚轮要承重1吨,链条运行速度为9米/分钟,该选用多大的轴承(深沟球轴承即可),多大的边滚?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思考,因为链条运行速度不快,基本只需要考虑静载荷,查看轴承的特性参数时,有一项是额定静载荷,这个额定静载荷是指轴承在静态时,最大能承受的载重,这个参数应该是指重力全部都在轴承上所得出来的。但在上述链条图纸中,重物的重力是由轴承和轴承外的边滚所共同承受的,所以想问这个轴承又该如何去选择呢?是一个边滚装一个还是两个?边滚又该选择多大的呢?补充一点:边滚的材质是45钢且已经过热处理。

链条图纸

链条图纸

楼主: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各位不吝赐教

转速较慢可以按静载荷计算,你单边两颗轴承可以按1.5来计算。

网友:
重载低速用圆柱滚子轴承比较好。你用的双列深沟球轴承也可以,但最好还是做下计算下,心里有数。

楼主:
有能提供计算和解决问题的高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较慢可以按静载荷计算,你单边两颗轴承可以按1.5来计算。

你这样说那不是轴承直接承受重量的算法吗?但我的边滚轮其实也承受了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说那不是轴承直接承受重量的算法吗?但我的边滚轮其实也承受了重量

边滚轮也承受了重量?   请楼主好好做下受力分析吧。

网友:
每个滚轮要承重1吨,这个数据是哪来的,如果是设计给的,那恐怕就得按一个滚轮一吨来计算

网友:
图纸其实就是一个非标链的链节 节距90,滚子直径50的低速链,单个滚轮承重一吨,应该是其中的部分链节滚轮承重(比如一组链节下挂)设计。轴承的选择其实就是根据受力来的,一个轴承承受,那轴承必须大,两个轴承就可以选小点的轴承。边滚尺寸必须大于中心滚子(和链轮接触的),如果太大增加重量和成本,毕竟整条链最后也不少。链条重了,最后说不定链轮和电机都得加大,其实是一整套的。所以边滚尽量小,轴承也尽量小。

网友(2019-02-27):
慢慢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两边带滚轮在轴承  椿本好像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