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这种零件的,你们的内球窝和球头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9-01-19):
球窝调质料HRC25,怎么加工到Ra0.8,球头Ra0.4,

网友A:
好点的车床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车床车就行了。

车床加工到Ra0.4比较难吧?我们的数控车能加工到Ra1.6,还要技术好的车工,平常Ra1.6我们都要上磨床。

网友(点评):
确实,Ra0.4需要研磨抛光

网友B:
如果是圆的,好点的数控车床就可以做到,另外也要看看工件材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圆的,好点的数控车床就可以做到,另外也要看看工件材质吧

和材料关系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材料关系太大

硬车粗糙度更好

网友:
在网上看的好像都是 机床车出来

网友D:
这个感觉是柱塞泵上的柱塞滑靴,外圆成型砂轮磨削,内孔尺寸够大可磨削,小的话用波莱铸铁球头研磨棒加研磨膏研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感觉是柱塞泵上的柱塞滑靴,外圆成型砂轮磨削,内孔尺寸够大可磨削,小的话用波莱铸铁球头研磨棒加研磨 ...

是的,关键是看他对于球头圆度的精度要求了

楼主(2019-05-15):
引用 网友D:
这个感觉是柱塞泵上的柱塞滑靴,外圆成型砂轮磨削,内孔尺寸够大可磨削,小的话用波莱铸铁球头研磨棒加研磨 ...

波莱铸铁球头研磨棒是品牌吗,人工研磨批量生产肯定不行,有没有合适量产的方法

网友:
车到合适尺寸再用钢珠顶下如何   纯属瞎蒙,期待正解

网友:
用 什么刀 很重要

网友E:
这个是关节球的加工示范

网友(2020-05-30):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关节球的加工示范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