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进锁定机构不易脱出的问题

楼主(2019-01-19):
如图所示,一种锁定机构,但是不易解锁,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措施,或者有其他的好的锁定机构,感谢

网友A:
能把图拍全一点吗 滑动板有没有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图拍全一点吗 滑动板有没有动力

这个是我自己随手画的,并不是完全的尺寸,但是大体差不多,滑动板的动力你可以想象在滑动板的下部有一个受压的弹簧或者气弹簧给滑动板一个向上的力,这样滑动板就和销轴紧密接触了。

网友B:
既然是钢丝绳拎起来或勾住,那起码得考虑升降行程多少,升降最高速度是多少,加减速是多少、钢丝绳的总载荷是多少、钢丝绳是啥样的吧。

还有啥应该问的?我个半路和尚,暂时也只能想到这些了。大家也来补充。

大家先都别说为什么应该考虑这些,只把应该考虑的列出来。

至于该考虑的原因嘛,差不多了,大家在讨论呗。

网友C:
实际中,左右滑板就是这样竖直位置放置?

如果实际就是图示这样,在左滑板上有约70kg的重物,要扒出销子,肯定费劲;

现有一个问题:当右滑板的4个销子同时拔出,快要脱离左滑板时,销子还轫了一点点左滑板,这个时候左滑板还能和右滑板贴近吗?因为左滑板的重心在销子头的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钢丝绳拎起来或勾住,那起码得考虑升降行程多少,升降最高速度是多少,加减速是多少、钢丝绳的总载荷 ...

这个机构啊,比较简单。就装在座椅上,调节座椅的上下滑动,总行程七八十毫米吧,单个孔行程二十毫米吧,至于你说的速度啊加减速啊什么不用考虑,你就想着这个七十千克的重物是你,你坐在座椅上调节边上的把手,然后座椅升降,

网友(点评):
屁股抬抬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中,左右滑板就是这样竖直位置放置?

如果实际就是图示这样,在左滑板上有约70kg的重物,要扒出销子 ...

实际中滑板就是这么放置的,有的用一块滑板就可以了,有的左右同时用滑板,使用的时候一个滑板只需要一个销轴插进销孔就可以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钢丝绳拎起来或勾住,那起码得考虑升降行程多少,升降最高速度是多少,加减速是多少、钢丝绳的总载荷 ...

钢丝绳承受压力大概500N吧

楼主:
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移动锁定的机构啊,发表一下意见呗

网友D:
这个应该不难,楼主能把工况以及使用方法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E:
插销改为轴承,这样就滑动变滚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构啊,比较简单。就装在座椅上,调节座椅的上下滑动,总行程七八十毫米吧,单个孔行程二十毫米吧, ...

楼主,我觉得你这个想象我自己就是那个重物,你调节椅子的高度,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看的懂题目,为什么感觉销轴被拔出后,如何保证结构很稳呢?
同时,拔完以后怎么把销轴再装上去啊?

网友G:
把销子挡在滑动板边上可以吗?拔掉一个然后上去一个行程。

网友H:
销轴或孔改为斜面行不行

网友I:
淘宝那种廉价仰卧起坐椅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构?
人坐上去就拉不动销子了

网友J:
把上下滑动板的接触孔处加工圆角

网友K:
用销轴应该很难避免这个问题。不考虑其它情况,单就这个问题我建议可以考虑下连杆,如草图:

网友:
用圆锥销,锥度改大一点。

网友:
把锁的上表面改成斜面,受力时产生自锁现象,而打开时又会很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觉得你这个想象我自己就是那个重物,你调节椅子的高度,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看的懂题目,为什么感 ...

你想的很对,这个重物就是人自己。至于你说的保持稳定,另有导向机构,例如那你可以另加一个导向柱,或者做成平行结构,这个都可以的。这个结构只是用来锁定行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觉得你这个想象我自己就是那个重物,你调节椅子的高度,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看的懂题目,为什么感 ...

在销轴的内部有弹簧,销轴从销孔中脱出后,弹簧受压,当你放开钢丝绳情况下,销轴会自动向滑动板接近,在恰好销轴和销孔对上的时候,就进入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难,楼主能把工况以及使用方法说的详细一点吗?

工况就是这是座椅的上下调节机构,使用方法就是钢丝绳一头和销轴连接,一头和手柄连接,通过转动手柄,控制销轴进出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销改为轴承,这样就滑动变滚动了

能具体说一下,或者简单示意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销子挡在滑动板边上可以吗?拔掉一个然后上去一个行程。

不太懂,具体一点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销轴或孔改为斜面行不行

有一定作用,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如果做的倾角大的话,还怕一压会脱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淘宝那种廉价仰卧起坐椅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构?
人坐上去就拉不动销子了

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上下滑动板的接触孔处加工圆角

圆角是加了,不过这个只是解决容易插进去锁定的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销轴应该很难避免这个问题。不考虑其它情况,单就这个问题我建议可以考虑下连杆,如草图:

很好,这个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
E:\QQ截图20190122082422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或者简单示意一下吗?

他说的是应该是把孔改成直线轴承或者滚珠衬套,个人感觉这样不太现实;先MARK一下,期待有人能有好的解决办法,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你这个还要复杂点,也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L:
70公斤 难办,试着在销轴上增加杠杆试试,不知对钢丝绳拉动行程有没有要求。销轴磨损也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70公斤 难办,试着在销轴上增加杠杆试试,不知对钢丝绳拉动行程有没有要求。销轴磨损也很大吧。

钢丝绳行程没有太大要求,有个8毫米就够了,销轴可以采用高强度钢,比如30CrMnSi之类的

网友M:
可以搞一个偏心机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搞一个偏心机构试试

???不懂

网友:
销轴是否前端加个导向滑轮,或者孔内加个滑动轴承,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小的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或者简单示意一下吗?

如果反过来,把销孔里面装一个轴承,这样应该会省力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