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支招,有什么机构能调节圆柱类轴心朝X\Y方向移动

楼主(2019-01-20):
大神们,
如标题,有什么机构能调节圆柱类轴心朝X\Y方向移动,类似120度三点调整,还有什么机构可以调整吗?

网友A:
X、Y方向与轴的相对关系是什么?也就说,X、Y是在轴的端面所在平面内,还是在轴的中心线所在的平面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X、Y方向与轴的相对关系是什么?也就说,X、Y是在轴的端面所在平面内,还是在轴的中心线所在的平面内?

在轴的端面平面内。因为形状有要求,只留下三个螺钉孔的小耳朵供调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