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19-01-20):
如图片所示,工件中都是10.00H8的孔,上面“H8给的3位小数,下面H8给的2位小数“,
缺省公差2位小数是0.01mm,3位小数是0.005mm,
不知道缺省公差是对基本尺寸10.00小数点位数来控制精度,还是也对公差小数点适用。
或者是对图面上所有数字都适用,只要有3位小数点出现,不管是出现在基本尺寸上,还是公差上,都按照0.005mm加工。

网友A:
有标公差按公差做 没标公差按图框默认公差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标公差按公差做 没标公差按图框默认公差做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是楼主理解的意思。

网友:
理解的very正确

网友:
有公差按公差

网友(点评):
看8楼机械公差安卓版。。。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公差有公差带的吧,这样按公差带尺寸加工应该就可以了吧  我感觉下面XX的应该是针对未注公差的。。

网友B:
标的有问题,你竟然当个技术问题。。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你参考看看机械

楼主(2019-03-21):
引用 网友B:
标的有问题,你竟然当个技术问题。。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你参考看看机械

公差是sw自动生成的,我看不出来图上标注哪有问题。
另外你的图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