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表面处理

楼主(2019-01-20):
请问下压铸铝哪些表面处理方式产品合格率高,表面质量好呢?

网友:
对于小型压铸件,前处理与铝合金基本一样,不同点是压铸铝出光时不能腐蚀。必须注意的是,压铸铝不能采用酸性除油。
对于大型压铸铝,一般采用抛丸或喷砂前处理。

网友:
铸铝一般抛丸,喷砂,还有电镀

网友:
首先你要搞清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喷砂、喷漆、铝氧化、电镀。喷砂(玻璃珠)最简单,物理方法祛除表面所有脏污,最后是哑光的效果,但是容易有手印。喷漆就不说了。铝氧化和电镀都有难度,能做好的估计单价也高。所以还是喷砂简单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