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间隙

楼主(2019-01-20):
滚珠丝杠的间隙一般怎么控制

网友:
垫片调整式是指用螺钉连接滚珠丝杠两个螺母的凸缘,并在凸缘间加垫片。调整垫片的厚度使螺母产生微量的轴向位移,以达到消除轴向间隙和产生 预紧力的目的。该形式结构紧凑,工作可靠,调整方便,应用广。缺点是不很准确,并且当滚道磨损时不能随意调整,除非更换垫圈。

网友:
楼主是指哪方面的间隙?一般滚珠丝杠在出厂前,厂家都会调好的

网友:
看是什么样的螺母

网友:
自己需要啥买啥型号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
有调间隙的螺母

楼主:
外购的滚珠丝杠副,有的到一个地方就拧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