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下润滑,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2019-01-20):
请问有环下润滑的角接触球轴承实物图吗?看不懂这样的原理图,有8个径向孔对轴承进行润滑及冷却,另有8个凹槽对轴承内圈进行冷却,那么如何保证轴承的环下润滑进口速度呢?剖视图下方的进油孔与出油孔在同一个面内?那二者会相互影响吗?机械小白,希望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高速轴承常用的一种润滑方法。利用轴承旋转时产生的离心惯性,将油从内圈上的许多径向小孔而喷到滚道的表面,油的一部分沿内圈下方作轴向流动而达到冷却内圈的目的。外圈也可以这样润滑,但是,这种润滑方法适用于卧式安装的轴。环下润滑的轴承故障率比较低。

网友A:
不好说,希望把资料传上来一起看看 ,看轴承锁扣这个是高速轴承

网友:
有个笨办法就是自己试着建建三维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希望把资料传上来一起看看 ,看轴承锁扣这个是高速轴承

是高速轴承,这是整体的剖视图,这个润滑油的流经路线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