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环形阵列可以不旋转图形吗?

楼主(2019-01-21):
如题,请问各位大侠,inventor环形阵列可以不旋转图形吗?如图,图中1,2,3,4我想要中心线是水平方向,可以吗?请问我怎么弄?谢谢

网友A:
在特征环境下阵列有选项,草图阵列没有选项

网友B:
草图不可以,特征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特征环境下阵列有选项,草图阵列没有选项

谢谢,可是我的没有您截图中的方向的选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特征环境下阵列有选项,草图阵列没有选项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可能是我的版本太低了吧,我在其他同事那边看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图不可以,特征可以。

谢谢,由于我的版本问题,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没找到,我同事的可以,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由于我的版本问题,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没找到,我同事的可以,谢谢您

一个公司的同事之间,版本不同???没有工作上的协同关系吗?彻底各玩儿各的???

楼主(2019-03-02):
引用 网友C:
一个公司的同事之间,版本不同???没有工作上的协同关系吗?彻底各玩儿各的???

我们老板不让我更新,那个有新版本的同事不是做这个的,他是自己下了玩的,所以下的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