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感应淬火如何保证?

楼主(2019-01-21):
如图示零件,材料42CrMo,感应淬火如图示,淬深1-2.5mm,淬火范围2.5-3mm,请教如何能保证淬火范围?注意只有0.5mm的公差范围

网友:
找厂商设计感应线圈,调整 好淬火机参数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但是你这个硬度测量点有点奇怪,没见过测量这个地方硬度的。感应淬火一般检测淬硬层深圳,对于硬度一般是在回火后检测,淬火后的硬度也是可以通过调淬火机功率,流量等参数进入调整的。

网友:
感应线圈,留一圈放在那个位置,正常淬火。

网友:
图示位置测硬度,瞬间感觉你们的检测设备好先进啊,反正我们检测不了这个位置的硬度,除非破坏产品

网友:
1:试试激光淬火。深度不知道行不行,没接触过。
2:普通感应淬火,2.5-3那个位置必须保证你的要求,其余部位有硬度不管。

网友(2019-03-29):
期待一个完美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