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做一台高速机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9-01-21):
我们准备做一台龙门结构的高速机(转速18000-25000),请教朋友们,高速机在新品研制时要注意哪些东西,装配过程中哪些需要特别注意,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题目太大了,估计大学教授也不一定能回答圆满.

网友A:
冷却,润滑,震动,平衡

网友:
买现成的电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却,润滑,震动,平衡

振动这一块可以详细说说吗朋友

网友:
所有的产品都要使用现成结构的,自己组装,装配工艺需要自己设计,最终能达到自己的精度要求即可。
机床的大型展会可以去看看,卖主轴组件、导轨、滑块、电主轴、系统等等,应有尽有,购买产品的质量也决定你组装的机床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动这一块可以详细说说吗朋友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说不清

网友:
高速机原本的设计应用在于高速加工,后来要兼顾开粗加工和高速高精加工。就变成了,滑轨用滚柱式的,主轴的选择最为要紧,功率大,转速和扭力要高低及大小兼顾。

网友:
北京精雕高速机

网友(2021-12-26):
主要根据要加工的产品,一般高速机均用于精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与之相对应各种配套件都要与高精度匹配,同时要配上误差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