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开后老是提示内存不足怎么办

楼主(2019-01-21):
CAD打开后老是提示内存不足怎么办,如何解决?

网友:
换个容量大点的盘重新装,或者换个内存大点的主机

网友:
换主机,或装低版本的软件

网友(点评):
关键是安装的软件不多,C盘60多G,现在提示快满了,桌面也没有资料,也不敢随意清楚C盘

网友:
清理电脑垃圾,能维持一整子。

网友:
再增加一条8G的内存条。

网友:
第一,你的C盘占用太多了,C盘剩余空间太小,也会影响你的开机及其他软件使用的流畅度。。第二,高版本的软件,都比较大,对内存的占用也大。
有两点建议:1、除了系统,应用类的软件可以安装到除C盘外,其他盘里;一般文件绝不放到C盘里。 2、扩展内存,更换大内存条,或者直接再添加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