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启动是出现了问题,请教诸位

楼主(2019-01-21):
sw启动是出现了问题,请教诸位
我的系统是win10,安装了sw2018版本,以前启动都没问题,可能是系统打补丁后,每次启动的时候出现下面的提示,请问一下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浏览到这儿了。不好意思楼主。我也是不怎么清楚,楼主可去请教一下高手!

网友:
说的是sw2018,图片上显示的是2016.

网友:
没有成功安装,估计是安装包有问题。

楼主:
我在网上截图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解决方法:安装镜像文件加载到虚拟光驱,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