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传动设计问题

楼主(2019-01-21):
想要将同步轮中间开孔过线,又想结构能微微简单点,实在是想不到什么办法了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晰。

网友:
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你这个怎么才能在同步轮上开孔过线,沿径向开的话,同步轮是转动的,这根本不可能,沿轴向也不现实啊,啥意思尼??

网友:
开个过孔也不复杂啊,如果不想加工,直接买一根中空的轴。

楼主:
我现在同步轮要带着下面的圆盘转动,而中间的轴则需要中空结构(大小1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