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标注 1/8″SQ 代表什么?------【求助】

楼主(2019-01-21):
请问图中 1/8″SQ 这个标注怎么理解?如何表示对应位置尺寸?
大佬们帮帮忙,谢谢谢谢!

网友A:
正方形(square)缩写SQ?按方格画曲线?

网友(点评):
说的挺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方形(square)缩写SQ?按方格画曲线?

先谢谢大佬~
好像是按照方格画曲线,但是纵向缺少个尺寸,不知道怎么从1/8″SQ推算出来。

网友:
G1/8英制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