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8保存文件时发生共享违例

楼主(2019-01-21):
各位坛友,这2天碰到个头疼的事,solidworks2018保存时总会发生共享违例提示,修改的零件不能保存。如下图。
1.新建1个文件,再保存时,问题依旧(但能够保存下来);
2.原问题修改不修改或修改,再保存时,问题依旧(修改的特征不能保存下来)。
3.直接点击关闭按钮或按ctrl+S,问题依旧.
在网上找了好久答案而不得,最后求助坛友,最坏的打算就是重新安装一次了!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A(2019-10-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

w  把这个文件改成只读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可行,就是每次开软件后就要设置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w把这个文件改成只读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可行,就是每次开软件后就要设置一次!

谢谢!!我还是重装了

网友(2021-02-19):
引用 楼主:
w把这个文件改成只读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可行,就是每次开软件后就要设置一次!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