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刷安装方式

楼主(2019-01-21):
各位,请问上图两种安装方式可以合并成一种吗?安装空间有限,最好只有毛刷改变。

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感觉滑台气缸好可伶

网友A:
目的是为了交换毛刷的安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的是为了交换毛刷的安置方向?

目的是为了可以随时切换两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的是为了交换毛刷的安置方向?

哪里可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的是为了可以随时切换两种方式

两种类型的区别是 毛刷的种类和毛刷的安置方向?

网友:
第二种位置的毛刷看不清。

网友:
考虑到角度和位置调节够的话就可以合用

网友B:
空间是不是太窄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类型的区别是 毛刷的种类和毛刷的安置方向?

只是安装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是不是太窄了点

就是太窄,所以受到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