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添加张紧轮

楼主(2019-01-21):
新人来到,请求指导

如图中问题所示

如图中问题所示

网友A:
把电机的安装孔做成腰形孔,调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的安装孔做成腰形孔,调电机

电机孔再扩,没位置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孔再扩,没位置呀

你可以再加块板,固定电机,在加的那块板上开腰形孔调皮带的松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再加块板,固定电机,在加的那块板上开腰形孔调皮带的松紧

嗯嗯。这个可以参考下,就是看能不能不怎么加零件的情况下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的安装孔做成腰形孔,调电机

不知道电机那边是是怎么安装的,是不是悬空?

网友:
可以在同步带的外侧或内侧添加滚轮

网友:
外侧添加一个压紧的轮子比较方便 ;华硕这个设计最初是怎么做出来的,公司没有审核的人么。

网友:
可以添加一块儿转接板,转接板上装外压紧轮就可以了。

网友:
设计的也是够棒的,可以转接板

网友:
电机侧的加工件做腰型孔,拆下来去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