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塑料板上开方形孔,什么方法最好?请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19-01-21):
在塑料板上开方形孔,什么方法最好?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工件形状?加工精度?批量有多大?

楼主:
10来个,精度要求不高,或者您说一下您所知道的开方孔的方式就行

网友:
冲压最方便

网友:
冲孔/钻孔后线锯锯适合少量件加工

网友:
做个方刀模,直接手动冲一个得了

网友:
这已知条件让我无处下手啊。

网友(点评):
是呀!板多厚?啥材质?孔多大?

网友:
数控吧
塑料的话激光雕刻不一定能行

网友:
你就说你有啥工具

网友A:
什么都没有用手扣

网友:
塑料板厚度多少?热塑性塑料还是热固性塑料?方孔尺寸有精度要求吗?

网友:
铣完后拐角处拿锯子锯。

网友B:
手工制作,冲孔,到激光切割都行

网友C:
做广告的亚克力板,镂空都是用高速刀头加工,类似精雕机那种。

网友:
没要求就用打磨机装切割片割

网友:
开孔器哦

网友:
已知条件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制作,冲孔,到激光切割都行

激光切割可以吗?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广告的亚克力板,镂空都是用高速刀头加工,类似精雕机那种。

多厚的亚克力啊,上加工中心不要钱吗

网友(点评):
请先看懂主题 加工任何产品都不是免费的。 雕刻机是做广告牌小店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有用手扣

舔破一个方窟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激光切割可以吗?塑料

co2的那种,广告公司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2的那种,广告公司有

嗯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