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孔的屏蔽层铜网这样弄如何?

楼主(2019-01-21):
(图片)

网友A:
钢网方格太密,不利于散热。

网友B:
本身结构没什么不可的,关键是屏蔽层为什么还是铜网。

网友C:
图没看懂,10个4mm孔是干什么的?
如果涉及电磁兼容,那么先要解决电磁兼容,其次才是散热
如果仅仅是为了屏蔽,加铜网外壳屏蔽,那么第一要确定的是电磁频率,然后把频率变成波长,按照波长确定铜网的孔大小。只要不超过这个孔大小,如何固定铜网就不是什么难事,只需要从结构上考虑
散热,和铜网有什么冲突吗?即便是全部封闭的电子机箱都可以散热,你这个四面漏风还不能散热吗?如果要计算铜网的风阻,可以查手册。抛物面雷达天线就有用网的,那里就需要计算风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结构没什么不可的,关键是屏蔽层为什么还是铜网。

铜网屏蔽效果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网方格太密,不利于散热。

跟家里的纱窗一样  80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没看懂,10个4mm孔是干什么的?
如果涉及电磁兼容,那么先要解决电磁兼容,其次才是散热
如果仅仅是为 ...

10个 4mm孔是跟压条配合着 用螺钉压紧的.又听加工厂的人说可以用金属胶粘.关于计算 我不会.

网友(2019-07-19):
如果是做电磁屏蔽,一般都是用铍铜的。如果只是简单防尘,就普通编织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