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设计中小销孔的标注问题

楼主(2019-01-21):
在精密件的设计中,比如销孔尺寸4,选7级精度H7,公差为0~+0.012,但是还需要标注位置度公差,位置度公差标注多少合适呢,如果标注0.02,这样加工出来的零件会合格吗,能不能装的上,因为销子和孔的间隙最多也就0.01~0.02的间隙,批量生产的话,怎么做到互换性,零件结构决定了不能两个零件一起配打销孔

网友:
我也很纳闷,反正我每次标注都是必须到1.5~2条才能装

网友A:
不好把握就不标工差了,靠配作水平吧。

网友B:
位置度公差不需要标注吧,因为一般来说销孔只在一个零件加工出来,另外一个需要钳工配打,所以位置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度公差不需要标注吧,因为一般来说销孔只在一个零件加工出来,另外一个需要钳工配打,所以位置度要求不 ...

有些零件,要配合的销孔都是盲孔,不能配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度公差不需要标注吧,因为一般来说销孔只在一个零件加工出来,另外一个需要钳工配打,所以位置度要求不 ...

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孔,尤其是销孔,位置度公差是要标注的

网友:
高精度销孔加工要靠高精度设备加工,没有精钢钻做不了瓷器活!

网友:
很简单做个菱形销

网友:
销孔0~+0.012,位置度公差要低一个级别才有意义,否则位置偏0.02,早跑出孔误差范围,孔的精度就白费了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网友:
位置精度一般要高于尺寸公差的!

网友:
用孔的公差定位,位置公差通过设计去除,比如气缸,有个销孔会拉成槽

网友(点评):
终于有人说了,位置度的问题一般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点评):
如果一个面会定位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工件,那么这样处理就不合理了, 如果销孔拉成槽,那么这个槽还有精度么,我i是说,还要进行公差标注么,要不要对槽内进行加工处理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一边圆孔,一边腰槽孔,装配就简单很多,精度也能保障

网友(点评):
没看明白?一个板子上有两个销孔,另一个板子上有圆孔,和腰槽孔?

网友:
楼主的思维有点局限了。配作不是一定要2个件一起加工。配作可以是特定的工艺做出来的,比如冲压注塑件,就可要求是一副模具出来的;机加工件,可以是一副钻铰模出来的,等等。2个销孔的间距通常大大于直径,通过标注位置公差来达到要求很多时候是不经济和不现实的。

网友(点评):
这样加工会很麻烦么,是不是,这样加工出来的都会是一配一,不能实现零件互换

网友(点评):
回复Leo_20180309,这是一般精度场合,大量生产的工艺,可互换的啊

楼主:
受教了,谢谢,可以考虑做钻模

网友C:
尺寸公差、形状公差、位置公差、粗糙度,这几个要素都是紧密相连的,可以通过你的其中一个公差大概退出其他3个。不要提出一些让人吐血的问题好吗?

网友D:
从你几句话里可能解读出:你对"设计"没有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几句话里可能解读出:你对"设计"没有理解.

基础知识确实学的不够扎实,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公差、形状公差、位置公差、粗糙度,这几个要素都是紧密相连的,可以通过你的其中一个公差大概退出其他 ...

之前上学的时候没学好,请大神详细的讲解一下,像这种小型精密件的公差一般7级精度时也很小,位置度公差再小就到微米级别了,而加工商一看公差一两丝直接说做不到

网友:
这种孔的加工一般应该在数控床子上干

网友:
销孔都要标准各种公差,可以先了解一下机床加工精度

网友:
位置公差,这要看你零件的整体的尺寸公差,整体的尺寸公差定了,那么销孔的位置公差比整体的高一个等级就保证精度了

网友:
销孔可以加一到两道。

网友:
去热处理之家网站,那边很多大佬,水平高,又乐于助人。rclhome.cn

网友:
还要加垂直度

网友:
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后来师傅告诉我,数控床子的位置度可以保2道,所以位置度是2道,实际往单侧算的话就是1道。孔公差正常标注0到+2道,然后销子是负公差,这样基本是可以下销了,就算是稍微错一点也很少,就当过盈配合了。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网友:
我们是标准0~+0.01

网友:
看了这么久就没有大神来吗

网友:
销类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没标形位公差的,标注的话也是标同心度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把握就不标工差了,靠配作水平吧。

扯淡

网友:
将定位销孔设计成这样就不需要位置度啦

网友:
文字说明,同一平面上所有销孔需在加工中心上1次装夹中完成。这样位置肯定跑不了。销孔大小看供应商舍不舍得买刀了,米思米上3.95-4.02每隔0.01间隔就有铰刀卖,总能做出合格品的。看你给供应商的钱够不够这样做了。

网友:
在精密件的设计中,比如销孔尺寸4,选7级精度H7,公差为0~+0.012,但是还需要标注位置度公差,位置度公差标注多少合适呢,如果标注0.02,这样加工出来的零件会合格吗,能不能装的上,因为销子和孔的间隙最多也就0.01~0.02的间隙,批量生产的话,怎么做到互换性,零件结构决定了不能两个零件一起配打销孔

可怕。首先推荐一圆柱一腰孔或一圆柱一菱形销的定位方式;如果非要两圆柱那算法如下:最小间隙0.01*2=0.02,按加工能力拆为两份一份位置度0.012给件1;一份给件2/0.008,总和等于0.02。还有很多MMC补偿等等一大堆知识,太多教不了你。

网友:
用最大实体尺寸的标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