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场附近的电怎么处理

楼主(2019-01-21):
磁场加热金属铁棒,盖子肯定有缝隙,盖子为3000*500的尺寸,盖子也会产生电怎么解决打火呢,不能用塑料盖子哦,线圈已经固定,怎么办

网友:
纯粹是为了不导电,不打火吗?用陶瓷或者陶土类盖子

网友:
参考感应淬火。盖子材质用“铜”的。

网友:
你为什么要用铁盖

网友:
电木材质考虑下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这个设计,既大胆,又任性。

感应加热设备,通常会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金属,因为,即使是导磁性很差的金属,在强大的交变磁场作用下,都会在内部产生涡流,从而“自生热”,这个并不是靠电磁屏蔽,接地之类的方法就能消除的

楼主帖的图片,盖子靠近线圈的位置,磁场强度应该是非常高,所以,我个人以为,除了更换非磁性材料,没有更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