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求助

楼主(2019-01-21):
这种规格型材在哪里能买到啊规格为50*200的

网友:
找的话,有点大海捞针的意思了,市面常用的是50×50和50×100的。
量大的可以找型材厂定制,如果不上表面处理的话,我可以给你做。

网友:
看有多少量了。

网友:
是不是30*200的,某宝有卖的啊,我好像买过

网友A:
这个像米思米或怡合达就有了

网友:
尚迪铝型材,ITEM,米思米,找找去把,要不然就定制开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像米思米或怡合达就有了

查了下,米思米和怡合达好像都刚好没有这规格的。一般50X100或100X200。
我看到接近的一款是45X180,不知能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