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设计

楼主(2019-01-21):
请问一下,在一个箱体里面加一个隔层,或者加一个隔板,就是把这个箱体分成上下两层,应该怎么画啊?哪位大神可以帮帮我啊?

网友:
你先把三维图画出来,传上来看看。

网友A:
你是不知道在哪里加隔墙还是什么意思?你想怎么做?

网友B:
焊、粘、铆、拧、支,方法多去了,你这一句话别人就知道怎么帮你了?

网友C:
就是拉伸吧,不然你画成一个组件,中间的隔板当作一个零件装配进去就行。画法看公司的风格

网友D:
确实有好几种方式,看你们需要哪种吧,可以箱体两侧安装两条滑轨,与带滑块的板子组成装配体的形式,类似抽屉式;还有就是用板子直接焊接上去或者粘都可以;要么就是用拉伸命令做成一体的,加工方式铣削线切割或许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好几种方式,看你们需要哪种吧,可以箱体两侧安装两条滑轨,与带滑块的板子组成装配体的形式,类似抽 ...

好的,谢谢你们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拉伸吧,不然你画成一个组件,中间的隔板当作一个零件装配进去就行。画法看公司的风格

嗯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粘、铆、拧、支,方法多去了,你这一句话别人就知道怎么帮你了?

谢谢你的建议,下次我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知道在哪里加隔墙还是什么意思?你想怎么做?

现在应该是知道了

网友:
楼主,说的好像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