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这两条线?

楼主(2019-01-22):
怎样消除红色标志的两条线?放大就没有了,看整体图就显示出来了,已经设置隐藏了所有选择还是没用,请社区大侠指教,先谢谢(这手机照片在手机和电脑上看都是立着的,放在上面怎么就旋转90度了呢?你把它旋转成这样,放上去也是这样)

网友A:
请问两边和中间是一个命令出来的么?如果是,那这个线可能就是光线问题造成的;如果不是,可能是拉伸的时候没有勾选合并造成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边和中间有偏差缝隙,试试在画中间或两边的时候适当延伸掩盖原有一部分,这样出来是不是好点。本人不才,不敢妄自在大神面前班门弄斧,只是自己的一点小意见,如有差错,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两边和中间是一个命令出来的么?如果是,那这个线可能就是光线问题造成的;如果不是,可能是拉伸的时候 ...

你讲的挺好的了

网友:
在装配体里,如果零件壁厚较小,被遮盖零件的边线在缩小视图时就会显现,

目前我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如果是为了出没有线条的效果图,可以把壁厚加厚10mm

这样就不会有线条了

出生产图的时候再把尺寸改回来

网友(点评):
可能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上面的板厚是1毫米

网友:
合并实体

网友:
视图-隐藏/显示-分型线,把这个关掉,应该是有用的

网友:
也可把数模显示的时候不就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