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180度转台,使用气压传动,内部应该使用什么传动方式才能效率最大化

楼主(2019-01-22):
新人一枚,在客户处见到此款转台,有兴趣想搞清楚内部传动方式,请大神解答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点评):
通常是这种结构,否则就有点复杂。

网友:
这个转台上面怎么是方的?

网友(点评):
怎么不可以呢?

网友(点评):
后期加上去的工装板

网友:
齿轮齿圈,限位开关加刹车,气动看不出作用。

楼主:
|麦田守望者bj发表于 01-22 11:24这个转台上面怎么是方的?
这个上面是自己制作的托板,用于固定上面需要维修的材料,下面还是圆的

网友:
看着没有液压管路,电机带动即可

网友:
看着像角度分割器原理啊

网友:
这么大的转台,应该不是气动做为动力,旋转不会稳定的,建议用电机做为动力源。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1-22 18:03这么大的转台,应该不是气动做为动力,旋转不会稳定的,建议用电机做为动力源。
我观察下来似乎是没有电机的,使用方面没有问题,也是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