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展开问题

楼主(2019-01-22):
之前用solidedge在另存钣金展开图的时候能选择一个面作为正面,不锈钢覆膜材料在过程中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在出展开图的时候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切割的材料方向会出错。
现在公司要求用SolidWorks但是一直没摸索出来这个固定面怎么设置,展开过后手动绘制的两个镜像零件展开图出来是相同的。而每次存完过后再检查展开图的话太过费时了,因为一套图纸量比较大。请问,solidworks在绘制模型的过程中怎么设置这个固定面呢,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吗?
请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加个3D视图,注明覆膜表面位置。。。

网友B:
在钣金里有个插入折弯的菜单,点开后就是选定固定的面。

网友C:
钣金折弯模块有设置展开面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3D视图,注明覆膜表面位置。。。

这个可能不太符合规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钣金里有个插入折弯的菜单,点开后就是选定固定的面。

这个插入折弯我这边一直显示灰色打不开,但是我百度了下貌似这个命令是转换钣金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不太符合规范了

方便管控啊,最终给质检看的。。。结果导向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钣金折弯模块有设置展开面的功能。

您是说这个展开嘛?如果是的话这个不是我要的,这个是在模型中生成展开图。
可能我之前的问题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钣金加工我们另存的展开图是DWG格式的,拿去给人家机关切割编程用的。
如果您不是说的这个的话,能帮忙描述下具体怎么操作吗?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管控啊,最终给质检看的。。。结果导向嘛

这个展开图不仅仅是给人家看的,另存的展开图是DXF,DWG格式的。拿去给人家编程,而一般人家编程一般不会核对图纸的覆膜面,他们只看外部轮廓尺寸不管方向的。所以就最好是能在画图过程中把它确认好,保证出来的图方向正确。有方法也可以检查出来但是得一个个查看,错误的修改。这样影响效率。用solidedge之前有这个功能就是选择你想要的方向为正面,然后生成的DWG/DXF格式展开图方向是沿着所给的这个平面展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展开图不仅仅是给人家看的,另存的展开图是DXF,DWG格式的。拿去给人家编程,而一般人家编程一般不会 ...

感觉和固定面没多大关系,还是设计上需要做防呆
1.展开图最好能统一覆膜面的朝向(比如主视图的正面)
2.展开件本身如果是对称图形必须有防呆的特征。
3.镜像件要加特征防混用(比如加孔,槽或者钢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和固定面没多大关系,还是设计上需要做防呆
1.展开图最好能统一覆膜面的朝向(比如主视图的正面)
 ...

在折弯零件的时候以从覆膜面折弯,如果以毛刺面折弯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划痕等影响外观、一般不锈钢的材料不拿去喷涂所以需要区分一下方向。

我们在生成展开图行业称为DXF图,对这个方向生成的展开图需要加以区分。可能之前的描述有歧义,不是说要固定面,只是说要我们生成的DXF图要以折弯的表面在上方便加工(激光切割,或者磨具冲压会存在毛刺毛刺面在下表面)。
不锈钢的有光面有粗糙面,我们是以产品安装完成后能看到的面作为覆膜面(光面)。

防呆的话可能有点跑题了哈哈哈,这个我们一般不用做防呆的。单台的设备,零件量也就一百来个,按照图纸加工就好了。图纸一般会标明相似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折弯零件的时候以从覆膜面折弯,如果以毛刺面折弯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划痕等影响外观、一般不锈钢的材料不 ...

那就回到2#了嘛。你的展开图必须是和零件图一起的,不能割裂。
所以加个3D视图,文字注明光面所在位置,管控最终结果啊.

因为这一张图要管控至少两个工序,下料和折弯
即使你DXF标注了,下料没做错,到折弯的时候难免又给你反过来了(假如展开图为对称图形)
防呆是防加工的呆啊

楼主:
您看下这个图纸,这个只能发PDF格式的文件。第二章图是我们也要给供应商的,给的是DXF格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看下这个图纸,这个只能发PDF格式的文件。第二章图是我们也要给供应商的,给的是DXF格式的,

您说的防呆的意思我也是明白的,只是我们的加工没必要,一般都不会出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防呆的意思我也是明白的,只是我们的加工没必要,一般都不会出错的。

就如图两个图片,我大概有描述清楚了嘛、、、我也不知道。哈哈哈

网友(2020-07-19):
这个问题应该是在solidworks钣金平板型式的属性管理中,可以设置固定面。

网友D:
请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左键点击这个编辑特征设置固定面,这个固定面是朝上的面。就OK了

网友(2023-11-21):
引用 楼主:
就如图两个图片,我大概有描述清楚了嘛、、、我也不知道。哈哈哈

我认为你这个本身就是2D图,转成dxf。应该也是你这个视图 的方向了。怕电脑下料弄错,你得跟他们提要求,比如:“光明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