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尺寸定义

楼主(2019-01-22):
请问这个我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个尺寸被重复定义了,要删除你之前定义的尺寸

网友:
从动尺寸是不能被编辑或修改的,可能因为这个尺寸是由其他尺寸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其他尺寸算出来的。

网友:
删除之前的尺寸即可

网友:
1、此尺寸之前有定义
2、此尺寸可经其他尺寸完全推倒出来
3、此尺寸想要约束的点或线有隐藏的约束关系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网友(点评):
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楼主尺寸标注过多了,过约束,只能改从动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