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舵机问题

楼主(2019-01-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舵机断电后没有自锁能力,有怎样的结构使舵机断电后卡死舵盘

网友A:
用蓄力功能的机构,断电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蓄力功能的机构,断电锁死。

比如怎样的,我有点想不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怎样的,我有点想不来,谢谢

对航模不熟悉。 只是提供个方向性的概念

网友:
涡轮蜗杆?

楼主:
不想加多余的驱动,想用机械结构

网友:
8、9年前玩过而且还做过相关的生意,但是从来没有去了解和学习过

网友:
我做过的舵机是通过2个液压缸的联动转向的,像我这种的话,只要配上电磁阀就行了,断电保压的那种阀;
至于你说的航模舵机?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你可以把你的结构示意图发出来,这样别人更愿意给你提供思路

网友:
电磁刹车,更多级齿轮结构(有限扭矩),蜗轮蜗杆(只是把齿轮传动改蜗轮蜗杆传动)都可以实现自锁,
航模舵机就是电机+控制电路+多级齿轮结构

网友:
常闭开关
断电锁死
通电后,锁死机构打开,能自由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