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害怕伏枥的旋转料盘

楼主(2019-01-22):
最近在看 害怕伏枥 老先生的帖子,确实都很经典,老前辈能把资料拿出来分享,确实无人能及。
我在看到 机械设计实例:放料转盘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151&extra=page%3D2%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
我看到很多人下载,我有疑问
1.  关于推力球轴承松圈内径是190,紧圈内径193,与之相对应的旋转轴径180; 这么明显的错误几千次下载大家都没看出来吗?
2.推力球轴承的紧圈我觉得没有径向定位, 应该在支撑它的固定板上开孔比较好;而不是直接支撑在固定板上;
老前辈半年没来论坛了,所以开此贴咨询     @晓昀   @杨善梅

网友:
应该是有点问题。推力轴承好像没有定位。紧圈没有定位,不理解。。

网友:
我感觉,下轴承螺纹孔最好做成浮动的,如果焊接后螺纹孔定位的轴承与上轴承的同轴度不好,偏个2mm,靠螺栓孔间隙借位也不好调。况且推力轴承固定面与两轴承确定的轴线需保证垂直。否则轴承容易磨损。

网友A:
推力轴承的松圈与静止件配合,紧圈与轴(转动件)过渡或者过盈配合。轴180那个地方可能是失误。
与紧圈端面联接的零件与推理轴承可以不需要径向定位,因为与推力轴承紧圈联接的零件在轴向有定位。你认为的径向定位是为了限制什么?是担心紧圈沿径向出现位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轴承的松圈与静止件配合,紧圈与轴(转动件)过渡或者过盈配合。轴180那个地方可能是失误。
与紧圈端 ...

是的,我总觉得止推轴承的松圈也就是座圈不应该直接支撑在台面上,而应该在太别上挖个对应直径的圆坑定位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总觉得止推轴承的松圈也就是座圈不应该直接支撑在台面上,而应该在太别上挖个对应直径的圆坑定位 ...

咱俩说的不是一个地方,我说的紧圈。你说的松圈是与静止零件联接的,应该是有轴承松圈的座孔。

网友(2019-12-06):
1、粗糙的无切削加工配合件。
2、低速旋转。
3、轴承可以自定心。
诸位不会没有进过酒店,酒店圆桌上放菜肴的玻璃转台有几个轴承紧圈松圈,需要径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