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珠丝杆尾端端面的螺纹孔的问题

楼主(2019-01-22):
请问下各位,滚珠丝杆尾端端面上的螺纹孔是拿来干嘛的?是不是所有规格的滚珠丝杆都要打?

网友:
不是电机驱动的情况下,装手摇把手的,

网友A:
应该是工艺孔,因为比较长的丝杠存储的时候,需要吊起来,竖直放置,横着放的话,时间长了就弯曲了,还有就是丝杠加工的时候需要用到顶尖孔,加工后顶尖孔不能留下,正好钻个螺纹孔挂吊环,一举两得

网友:
轴向固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工艺孔,因为比较长的丝杠存储的时候,需要吊起来,竖直放置,横着放的话,时间长了就弯曲了,还有就 ...

为什么顶尖孔不能留下?请赐教

网友:
可以用于轴向固定同步带轮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顶尖孔不能留下?请赐教

钻螺纹孔装吊环,用于吊轴

网友:
看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