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问题

楼主(2019-01-22):
已经装配好的机械图,如果想要改变其中一个零件的形状应该怎么办,是在原来的子零件中改变吗?要是我重新又画了一个新的子零件,可以直接替换吗?

楼主:
那在哪里可以找到替换这个选项啊,我之前右击的时候有这个选项的,然后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A:
请问你用什么软件画的装配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什么软件画的装配图啊?

SW

楼主:
这个我找到了,我想问问可不可以一个子零件被另外一个装配图所代替啊?

网友:
可以替换的

楼主:
那可以让一个装配图替换那个子零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找到了,我想问问可不可以一个子零件被另外一个装配图所代替啊?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知道

没事,还是谢谢啦

楼主:
子零件好像不能被另外一个装配图所替换,只能被单独的零件所代替

网友:
画一个替换或者在原来的改,只要你装配基准没变问题不大的

网友C:
可以直接替换,也可以修改原来的零件。但是,修改尺寸或者结构后,与它相关的装配零件的装配关系就会出现红色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替换,也可以修改原来的零件。但是,修改尺寸或者结构后,与它相关的装配零件的装配关系就会出现红 ...

出现红色提示之后,应该就是不能了吧?一般出现红色提示之后, 我就认为是装配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现红色提示之后,应该就是不能了吧?一般出现红色提示之后, 我就认为是装配没有成功。

需要重新定义装配关系,重新选择装配面或者装配关系。

网友D:
SW好像不能直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好像不能直接替换

可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