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正压力

楼主(2019-01-22):
设计条件为如图模型的牵引力F,现求解两滚筒能给中间这个物件多大的正压力Fn?

网友A:
已知小明在走路
求小明多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知小明在走路
求小明多重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小明在走路
求小明多重
。。。

认真点啊,我现在在设计一个设备,对设计理念有帮助的联系我,有奖励的。

网友:
非接触,无压力

楼主:
图画的细节有问题,实际上下都是接触的

网友B:
如果是在一个全密闭的空间内应该有一定的压力,空气受到轮子挤压应该会产生瞬间的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认真点啊,我现在在设计一个设备,对设计理念有帮助的联系我,有奖励的。

正压力和牵引力没有关系

网友C:
其实有的,取决于上面轮子的转速。

轮子转的飞快,会搅动空气,跟电扇似的,空气压向中间的物体,压力就产生了。。。。。

我一本正经的胡扯。。。。。

网友(点评):
如果是在真空环境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压力和牵引力没有关系

就这个模型发表一下你的想法

网友:
要有挤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一个全密闭的空间内应该有一定的压力,空气受到轮子挤压应该会产生瞬间的力吧

这个其实上下都是接触的,我现在知道所需的牵引力是多大,因为上面的滚筒两边是用弹簧固定的,所以想知道这个弹簧的压力我该怎么判定。

楼主:
确实是靠挤压产生的摩擦力推动物料前进的,因为上面的滚筒两侧是用弹簧固定的,所以我现在需要判定一下这个弹簧给出的压力是多大,也就是我图上所表示的正压力

网友:
这是求最大静摩擦力?

网友:
牵引力跟挤压力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滑动摩擦问题,结果全是抬杠的,有必要钻牛角尖吗?理论公式Fn=Ff÷μ,考虑到机械效率问题,算出的结果再乘一个安全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D:
上下两轮子匀速转动,牵引力等于摩擦力,摩擦力由两轮子的挤压力乘以摩擦系数。

网友:
|LiNing_jrjub发表于 01-22 16:38已知小明在走路

求小明多重

。。。
还有一条,小明是男生,很认真的帅哥。

网友:
|王金金0614发表于 01-22 16:58
就这个模型发表一下你的想法

如果牵引力是外来的,无需加压都能送走,加压力只能是增加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的,取决于上面轮子的转速。

轮子转的飞快,会搅动空气,跟电扇似的,空气压向中间的物体,压力 ...

那中间的物体看到有个物体在它头顶转,也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两轮子匀速转动,牵引力等于摩擦力,摩擦力由两轮子的挤压力乘以摩擦系数。

正解

网友:
和转速、半径、摩擦系数什么都有关系,建议确定好参数,有限元模拟一下,所有的数据都出来了

网友:
|王金金0614发表于 01-23 15:15
正解

太天真了吧。
2个轮子都有动力?多半是只有一个轮子有动力,那么,没动力那个轮子怎么转起来的?它的动力从哪来的?2个轮子都有动力和一个轮子有动力工况一样吗?细思极恐啊

网友:
摩擦力=正压力*摩擦系数;取个大约值,然后通过压簧与调节螺栓将辊轮压力调至合适的大小

网友:
这东西有人能算出来么?2楼已经说的很认真了